PLC继电器输出每20秒动作一次,这样会影响模块的寿命吗?

楼主(2011-06-04):
我有几个电磁阀控制,控制周期是每20秒动作一次,电磁阀为24V/1.5W,选PLC继电器输出模块直接驱动可以吗?设备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请高手支招.

网友A:
可以,基本没啥问题,当然如果加继电器更好点。

网友B:
一分钟3次而已,没问题的

网友C:
没问题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选型时代理商推荐用晶体管型的

网友E:
最好用无触点开关。。。。

网友F:
20秒对PLC来讲,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网友G:
应该说问题不大 ,要完美 晶体管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H:
PLC的輸出,若要讓它壽命長一點的話,建議不要用直接輸出的。
輸出的部份追加繼電器,可以增加PLC本身輸出點的壽命。
不同的電壓,會影響PLC輸出點的壽命次數。
這個部份,每台PLC的規格都會提到。
在某電壓時,接點壽命的次數。
以上給你參考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I:
用晶体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