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用模拟量控制,不知从何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6-04):
想学习用模拟量控制,不知从何下,请高手指教。可以上传一些资料吗?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先看资料,会理论了,可再实操。

网友B:
先看看模拟量模块的手册,然后学习编程,最好有模块与PLC进行实际的运行学习

网友C:
书店有本模拟量控制和通讯很实用 35RMB 是三菱

网友D:
请你先把数据传送这一指令搞透,还有FROM和TO指令理解明白
秦汉

网友E:
先了解原理,再实操。一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