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条件可以选择怎么做的到?高手进

楼主(2011-06-04):
一个简单的控制!2个电磁阀 4个光电接近开关,上下左右!
要求自动状态下原点选择开关(常开)X6可以选择原点的位置是左还是右
选择如果是其中一个,那么在自动时候 它就自动跑回原点位置

网友A:
可以做到,但是只能是液压阀,气动的有难度。

楼主:
我是看台湾机他就做到的 只是单板 不知道用PLC怎么做到

网友B:
气动也可以做到啊,而且也蛮简单的啊

网友C:
应该不难吧,选择用跳转应可以

网友D:
可以用INC 和CMP指令配合用来完成~

网友E:
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还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只是汽缸定位要有三个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