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1-06-04):
请教各位老师,我在编程时需要一个自动打手动然后在转自动的程序,不会了!就是前方出现故障立即按急停,故障排除后打开急停需要自动转手动然后再转自动方可继续自动工作!

楼主:
小弟是初学 咋没人理啊 帮忙啊

网友A:
可以考虑把自动和手动程序分别放在两个子程序里,按条件需要时调用。

网友B:
你用步进指令,在异常时,跳出步进指令,用自动手动的转换再次将程序导入步进运行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将故障中继串如所有输出的程序中,当异常出现,就会断开所有输出,再用手动自动转换使自动运行,要注意的是异常出现时,要将保持中继复位,防止再次自动出事

网友B:
故障出现时,故障位地址将所有输出断开,有危险的位置保持静止状态

网友C:
用跳转指令 CJ 或用中断指令 i 都可以

网友D:
用跳转直接或调用子程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