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s7-200仿真时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4):
如图所示,我用的是这个给出的仿真软件: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2818-keyword-200%B7%C2%D5%E6.html
这个仿真软件支持移位指令和移位循环指令么?

楼主:
小弟初次接触,不是很懂,望各位大侠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A:
支持移位指令和移位循环指令,你这个是加载程序时数据块出错,
先在STEP7 Micro/Win中打开一个项目,打开数据块,再点击文件-导出,导出数据块,
在仿真器装载程序时勾选逻辑块 数据块,再导入逻辑块 数据块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wfb610 你好, 能说的更加详细一点么?小弟初次接触 不是很懂。。。

网友A:
请到这个帖子下载视频: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07910.html

楼主:
非常感谢你朋友,我这个程序编程时没有错误,可是怎么仿真时输出端怎么也显示不了
其中:I0.0 步进电机正转启动按钮 Q0.0 控制A相绕组
I0.1 步进电机反转启动按钮 Q0.1 控制B相绕组
I0.2 停止及清零按钮 Q0.2 控制C相绕组
I1.0 低速开关
I1.1 中速开关
I1.2 高速开关
采用的是移位循环指令使步进电机按照三相六拍运行

楼主:
您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wfb610,朋友,麻烦你了,小弟也是初次接触这,有些地方不是太懂。。。程序编译也没有错误,就是仿真时输出端怎么灯也不亮,用的是移位循环指令。

网友B:
程序编译是没错,逻辑呢,你的M0.0、M0.1、M0.2、M0.3、M0.4、M0.5是没有逻辑驱动所以Q0.0、Q0.1、Q0.2也就没有输出

楼主:
那要怎么修改??我这个用的是移位寄存器MB0, 初始赋值2#100000, 循环移位不就可以了么?修改的话要怎么修改?liuhuaxing朋友 求指导。

楼主:
小弟初次接触,望各位指导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B:
数据处理不能仿真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帮忙看下,为什么仿真不出来,谢谢各位了

网友B:
简单的程序会仿真吗?如果能,那你就最好一步一步的仿真吧

网友C:
这仿真不太好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这个

楼主:
恩,能不能发个附件来?谢谢liuhuaxing朋友了。

楼主:
你的那个内存表是怎么出来的?我按照网上说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没有牵涉到内存....

楼主:
我的上面的输出不管怎么弄就是不显示绿的,一直都灰色的。。。。

网友D:
程序编译通过没有报警。将用户程序在主程序界面下导出(指定文件存放途径)保存,然后打开仿真软件找到仿真程序(文件夹)确认装载,确认,运行PLC。

楼主:
我就是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的啊,但是就是不会出现liuhuaxing朋友的那个仿真结果,我的输出总是灰色的...

网友D:
输出点是灰色只能说明没有激活这个输出点,在线检查一下梯形图看看输出能流是否没有被激活。

网友B:
打开仿真软件装载程序-点运行--查看-内存监视-输入你要监视内容

网友B:
程序已修改,后部分是我用于验证MOV指令能否仿真,确实可以
复件 步进电机.rar

网友E(2011-07-08):
仿真很好用,谢谢!!

网友F:
第一楼的,是文件中没有包含数据块,因此出现提示

网友G(2011-08-27):
可以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