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台达 DVP PLC编程电缆的型号是什么?PLC到台达人机的电缆叫什么?

楼主(2011-06-04):
请教:台达 DVP PLC编程电缆的型号是什么? DVP PLC到台达人机的连接电缆叫什么?怎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台达台湾官网上都找不到!

网友A:
请教:台达 DVP PLC编程电缆的型号是什么? DVP PLC到台达人机的连接电缆叫什么?怎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台达台湾官网上都找不到!

网友B:
其实这问台达代理商就知道啊
而且人机到PLC的通讯线,通常由卖人机的时候配套送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