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4):
一个电热丝加热器,功率5KW,电压是220V,
那么这个加热器的电阻怎么计算出来?
而我实际测量的是20Ω
请指教~!~!

网友A:
电热元件的冷态和热态电阻不是一回事!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电流 用公式  R=U/I  或  用公式   P=电压的平方/电阻

网友C:
I=P/U   R=P/I/I

网友D:
加热丝用在纯电阻电路中,可根据公式P=UI,U=IR→R=U2/P,且U为额定电压。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E:
已知条件有问题,而且加热器电阻冷、热态差异不会很大(冷态小),请楼主看一下,是否加热器有问题?

网友F:
我初接触电工时也提出过同样问题。随着理论知识的积累才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热丝用在纯电阻电路中,可根据公式P=UI,U=IR→R=U2/P,且U为额定电压。

没错 初中物理上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错 初中物理上的公式

功率:5KW
电压:220V
根据公式P=UI
I=P/U=5000/220=22.727A
R=U2/P=220*220/5000=9.86Ω
U=IR=22.72*98.6=219.9
公式计算出来的电阻值约为10Ω(9.86Ω),
那实际测量的是20Ω。
难道冷热态相差这么大吗?
那关于冷热态电阻值有没什么换算方法?

网友H:
冷态的电阻大,怎么计算还真不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冷态的电阻大,怎么计算还真不知道

电阻丝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降低,阻值是升高还是降低的变化,要看具体的材料的。

网友D:
引用楼主再见理想于2011-06-04 20:46发表的 请教一下关于电热丝加热器的事。 :
一个电热丝加热器,功率5KW,电压是220V,
那么这个加热器的电阻怎么计算出来?
而我实际测量的是20Ω
请指教~!~!

加热丝的电阻值相对来说变化是不大的,如果理论与实测有差距,就看测量方法是否有误。请把实物图片传上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J:
没你那样较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