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哪位老大给个1N的LRC效验程序呀  几天了都没人理   有没会写的呀

网友A:
CRC校验的格式不是FX1N决定的,是变频器通讯协议决定的。自己多看下台达变频器说明书,上面有通讯协议。
首先表示感谢  我使用ASCII格式通讯协议 要用LRC效验 如果用7.0.1无效验通讯该怎么写

网友A:
还不会写?
FX1N没LRC指令,你可以将那些用16进制数全部相加,取用最后两位,并用H0减去这两位数得到的差即是LRC。
例如你想调1#地址变频的频率,
那么   站号码 01
              命令   06
              地址   20
              频率   XX
                            XX
那么LRC=H0-(H01+H06+H20+H01+HXX+HXX)=H0-(H28+HXX+HXX)
谢谢老大  书上说用和效验取反加一  所以有点不明白  还有就是如果我想中途改变频率 那没有自动效验程序肯定不行 有什么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