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求助

楼主(2011-06-05):
绕线排线,绕线电机的转速和排线速度该如何计算,才能排的紧而且不乱,不知道有没有计算公式!绕线圈数是用伺服电机本身计数好还是用外接传感器好
排线电机往返触发信号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望高手指导

网友A:
没有见过。个人认为往返触发信号用接近开关比较好。绕线圈数还是用电机本身计数简化点,也可用接近开关连接计数器计数。绕线转速和排线速度与线径有关。不好判断,最好现场实验。

网友B:
!!卷绕看过一个程序,这个没有见过的,学习学习

网友C:
用机械式排线机电缆厂好有

网友D:
越来越高档了啊,绕线机都用伺服了。
几个关键数据
1.往返距离
2.线径
3.主轴转速
主轴转一周,排线电机移动一根线的距离,排满一层后反向运动.如此反复.主轴和排线电机采用比例控制.
下载积分:+3(zhangyilin)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比如是三菱的plc比例控制该如何写?是PID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