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疑 DMOVP H 怎么理解

楼主(2011-06-05):
这是几进制的数啊?
应该怎样理解这指令
谢了

网友A:
DMOVP
32位脉冲传送指令,前面D表示32位,后面P表示脉冲
H 16进制数开头

楼主:
还请问下
H81041040换成10进制数或2进制数是多少
是把怎样的一组数值赋值到了Y000到Y037

网友A:
你要转换成10进制2进制在电脑的计算器上转好了。
没这必要。
数太长
我只变换Y0---Y7
H 4 0
Y7Y6Y5Y4 Y3Y2Y1Y0
状态 0 1 0 0 0 0 0 0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楼主:
胜读十年书

网友B:
H81041040转换成二进制数位为 Y37-------- Y0
1000 0001 0000 0100 0001 0000 0100 0000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让我思路清楚了
又赛过读了十年书

网友C:
8421BCD码,用一位十六进制代替四位二进制就好了,就象5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