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刚才弄一个西门子200的PLC,型号是224CN。通讯以后上载程序提示下图。但是没有弹出提示输入密码的那个对话框,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帮帮忙。

网友A:
4级加密。不可以上载,也就没有给你“弹出提示输入密码的那个对话框”了。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帮助

楼主:
    顺便再问下高手,如果知道密码,但是没有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那怎么输入密码呢?

网友B:
    4级加密后根本无法上载程序----也就是说知道密码也没用,搞到源程序才是王道。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是啊

网友C:
    哈哈 知道密码也没用 只有找到厂家弄原程序     这就是4级加密 没办法就拆机解密喽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西门子S7-200用在设备上还没有见过不用四级密码的,密码的效果要的让他人搞不定。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要是不需要那个程序,可以把它清除掉,步骤如下:

    如果忘记 PLC 密码,您必须清除 PLC 存储区,重新载入程序。清除 PLC 存储区使 PLC 进入 STOP(停止)模式,并将 PLC 复原为工厂设置的默认值,PLC 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除外。
    欲清除 PLC 中的程序:

    1.    选择 PLC > 清除叄–lear)菜单命令,显示“清除”对话框。

    2.    选择所有的复选框,并点击“确认”按钮核实采取的措施。

    3.    如果密码已被配置,STEP 7-Micro/WIN 会显示一个密码验证对话框。欲清除密码,在密码验证对话框中输入 CLEARPLC,继续执行“全部清除”操作。(
    CLEARPLC 密码不区分大小写字母。)

    “全部清除”操作不从存储卡中拆卸程序。因为存储卡存储密码和程序,您必须重新对存储卡进行编程,才能拆卸丢失的密码。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帮助

网友F:
    拆机解密啊

网友G:
    如果4级密码不拆机解密的话,是不是只有清除PLC原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4级密码不拆机解密的话,是不是只有清除PLC原程序?

    嗯..只能清除PLC的源程序...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H: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那程序上传不了,下载程序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I:
不解之谜!

网友J:
四级拆机能解吗?有谁试过吗?

网友K:
威望达100进入解密专区就有公开的方法: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8015.html
我的空间也教程:
http://hi.baidu.com/%C1%BC%D2%D5%B9%A4%BF%D8/ihome/myblog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L:
楼上的空间没有,神马浮云

网友M:
高人高人高人高人高人

网友N:
4级加密,拆机能解,已成功试。

网友O:
呵呵,都想解密,就是不给。。。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P:
呵呵,工控人全都去解密算了,还搞个P程序啊!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Q:
还是搞工程赚钱,解密这个有空研究一下也行

网友R:
一般这样的解密只有折机解密了。

网友S:
西门子S7-200CN解密教程
需要热风枪一把,镊子一把,烙铁一把
需要自制24C编程器一个,(DB9头一个,4.7K电阻两个(或贴片472),电阻等可以在废旧电器里找,现在贴片元件最多了。
下载安装PonyProg2000-CN软件
下载安装WINHEX软件
拆机机密请慎用,动手能力不强者或没有电子电路维修经验者慎用。
有问题交流联系我QQ :1300358487
一:拆机解密,经实践,已证实此方法可以破解迄今为止市面所售的所有西门子S7-200PLC(进口,国产CN型)的密码,型号包括(212、214、216、222、22CN、224、224CN、224XP、224XP CN、226、226CN、226XM)轻松破解3级和POU密码。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且真正实用的解密方法,直接读取PLC的EEPROM芯片获取密码。(注:目前市面上没有纯软件可解西门子S7-200CN新版,必须通过拆机来解密,如果说卖家说有不需拆机能解密者,请你三思而后行).

二:初次解密时有条件的最好能够先找一台PLC机实验或我们提供的一个有程序的EEPROM芯片24C512读取数据,按照下面的流程操作一次。不可莽撞行事,以免有不可预料的麻烦。下面你需要自备工具2件,第一件就是电烙铁或风枪一个最好是热风枪(如果没有可以买一个工业塑料焊枪小的那种),第二件就是镊子一把。
按下图制作一个24C的编程器

三:在拆机解密之前,请先用西门子4.0以上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或西门子S7-200内存读写工具,读取一下PLC,第一确定PLC的加密等级,第二确定PLC的通讯波特率与PLC地址。

用“西门子S7-200内存读写工具”读出PLC的内存数据,(断电保持的数据等)四:按照西门子的PLC的安装说明拆开上盖,拆下CPU板,找到24CXX芯片,用电烙铁或风枪拆下EEPROM芯片来。(注:CPU221CN,CPU222 CN EEPROM芯片是24C64,CPU224 CN,CPU224XP CN EEPROM芯片是24C256,CPU226 CN,CPU226XP CN EEPROM芯片是24C512,其他型号的PLC可以不用拆机解密,解密软件网络上下载
五:接下来下一步开始读EEPROM芯片,把芯片和编程器焊接 好后,先插DB9的数据线,5V供电采用USB,然后再插USB供电,打开软件PonyProg2000-CN设置一下通讯端口后点击读取器件,保存。注意保存此文件将来用它可以恢复PLC至拆机前的状态。

六:S7-200CN(新版PLC)解密分3级解密与4级解密:3级密码破解比较简单,芯片读取完数据后保存为BIN文件后,你就可以直接运行此套软件包里的“S7-200拆机解密软件”直接就可以显示密码了。然后把芯片焊回CPU板上就可以用密码上载程序了。

S7-200CN(新版PLC)4级解密是CN解密的关键技术,我们先看看西门子官方说法:

⑦:新版本的S7-200plc新增加了第4级保护,就是禁止读取和写入,无论你是否已知密码。都无法上传PLC中的程序。破解这种加密的PLC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破解4级密码思路是:西门子的程序都是分为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的,密码就是在系统块里的,在BIN文件里是分别保存的。但是4级的你读取了密码也不能上载程序,所以要把4级修改成3级或更低级,但是如果你只修改密码保护级别,又牵扯到一个关于块的校验码的问题,校验错误同样不能上载程序或上载来是空白程序,并且PLC故障灯报错。我们能否用已知3级加密的整个系统块来替换末知的整个4级加密系统块,程序块、数据块不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破解S7-200CN plc第4级的加密保护。这就是最简便容易破解4级保护的方法。也是目前唯一的便捷解密之法。
⑧:打开4级的BIN文件,把(226cn为a5f7,224cn为5ebf)04级改为03级保存,然后用“S7-200拆机解密软件”读出bin文件密码,此时读出的密码就是排列成的密码,但是文件不能写回24C的否则PLC报错。
224cn密码区:5ec0到5ec7.    226cn密码区:a5f8到a5ff.      224密码区:3e76到3e7d.       226密码区:a690到a697.           222密码区:1e76到1e7d .
九:接下来我们现在要找出系统块的在BIN文件中的位置:那么块的位置在哪里呢?请安装winhex软件,。打开你刚才所保存的4级的BIN文件,再打开同型号的CPU型号的3级文件,举例224CN。看图,你拖动鼠标选择5e22到5fcf之间的数据,然后在选择区域右单击鼠标,在随后弹出的选择框中点击“复制”,

十:然后点击激活你要破解的4级BIN文件,找到相同的地址,就是开始位置的5e22到5fcf的数据,记住替换只能是相同cpu同版本替换,并且所有块的起始位置都是从5e22开始的,这是规律。你现在可以在4级密码文件选中的数据文件上单击,在弹出的选择框中选择“粘贴”,

你可以点击保存,原有的4级系统块就被替换成3级系统块,重新写入24C芯片,

再用热风枪焊接,安装、上电,这时PLC如果没有报错误的话就可以上载程序了。
CPUU226CN替换系统块a55a到a71f
最后把停电保持数据等恢复回去至此。S7-200CN(新版PLC)4级加密已成功破解。
如果没有三级密码的同型号的BIN文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备份好读出的文件,执行PLC清除操作,在系统块里设置好3级密码,下载到plc里,在读出BIN文件,复制系统块。替换
有问题交流联系我QQ :1300358487
不能上传附件:请到网盘提取网盘地址                    http://dyn.www.rayfile.com/zh-cn/option
                                                提取码1                       2c4569de-8546-11e0-bfef-0015c55db73d

                                                     提取码2                   205e7797-8546-11e0-bacf-0015c55db73d

教程在5楼,  有需要解CN四级的可以联系我   QQ1300358487          或发邮件   1300358487@qq.com

郑重声明破解成功的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