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三菱FX2N的编程电缆能直接用在触摸屏上吗,还是触摸屏和PLC的通信电缆是另外的,和编程电缆不一样

网友A:
不同的触摸屏通讯线是不一样的。不要乱接,否则会烧端口的!

楼主:
接口都一样的啊

网友B:
PLC上面有好几种通讯口,有USB的和针孔的。你好好看看说明书上的通讯篇,就会了,写的很明白。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有的可以通用,有的不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一般下载线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通讯方式使其可以使用的,因为PC机是组态程序的老母

网友D:
我以前用过,三菱FX2N的编程电缆能直接用在触摸屏上,

网友E:
这个问题等于没问,说能用也对,说不能用也对。你要把PLC和触摸屏的型号描述清楚。否则你就搅脑汁的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