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

楼主(2011-06-05):
我在自己厂里有二台定型机,PLC用的是LG的MASTER系列和GLOFA系列,两个PLC的编程软件有了,在读程序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请教师傅!望指教一二!

网友A:
没有用过啊,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B:
没什么好注意的!!!!

网友C:
填进密码,软件上型号设对,就可以了!

网友D:
主要就是准备下载线,和解密软件。这年头程序都加密了

网友E:
解密软件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解密软件具体怎么操作啊
將下載線連接好,打開解密軟件,選擇COM口,一般為COM1,再點擊解密即可!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G:
LG的MASTER系列的PLC加密很容易被破解不足为患,GLOFA系列没用过,MASTER系列用的是9针的COM口(一头母,一头公),接线是5-5,2-3,3-2,.其它交空着。读程序的时候没什么特别,

网友H:
就按正常程序操作嘛

网友I:
很简单的了,不过小心,不要弄丢程序

网友G:
如果怕丢程序,你可以把功能开关选在RUN的位置,因为这时PLC只能上传,不允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