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程序问题

楼主(2011-06-05):
FORM K0 K0 K4M0 K1
这条指令接通时 M 是怎么动作的
谢谢各位大神
俺是菜鸟

网友A:
你这个是读A/D模块你数据用的!

网友B:
这个指令是将与PLC连接第一个扩展模块的第一个十六位寄存器的位数据写到PLC的M0-M15中去,比方说寄存器的位数据是0000000100101111,那么M0,M1,M2,M3,M5,M8置1,即M0,M1,M2,M3,M5,M8为ON。若有问题,加我QQ:459295931
秦汉

网友C:
3楼说的差不多哦!!
三菱PLC模拟量程序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