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设备程序(三菱PLC)设计中报警序怎么做?有什么简单监视的指令吗?

楼主(2011-06-05):
在设备程序(三菱PLC)设计中报警(输入接近开关在短时间内不输入)程序怎么做?有什么简单监视的指令吗?

网友A:
[upload=1这里有一个程序/.当X3为1时,X4在20秒内 没有断开,状态继电器S901就会置1/当Y0 为1时,X0在10秒内没有断开 ,状态继电器S900就会置1/如果s900-s999中的任一个状态为ON.M8048都为ON.故障指示灯Y10为ON.X5 是故障复位按钮.接通一次,它就会按元件递增的顺序将一个故障报警器状态复位.

楼主:
状态里是有一种方法!非状态S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延时 计数
在设备程序(三菱PLC)设计中报警序怎么做?有什么简单监视的指令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