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CPU-01现场操作出现红灯闪烁

楼主(2011-06-05):
今天把设备上的欧姆龙程序自动在线上传到电脑里,又从电脑里把程序下载的另外一台同型号的PLC里面,安装在设备运行灯正常,运行灯下面有个红灯不停地闪烁,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有高手说一下多谢

网友A:
是不是原程序DM里的数据传到另一个PLC丢失了,把数据写进去看怎样

楼主:
请问上传出来的程序怎样和编程器里的程序校验,看是否正确,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