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LD> K1M0 K1Y0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06):
LD> K1M0 K1Y0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M0--M4控制Y0--Y4的输出

网友B:
当K1Y0的值大于K1M0的值时触点导通~

网友C:
K1M0代表M0、M1、M2、M3,按8421计算数值
K1Y0代表Y0、Y1、Y2、Y3

网友D:
位组合字元件比较指令:M3M2M1M0组成的四位二进制数与Y3Y2Y1Y0组成的四位二进制数比较,
当M3M2M1M0>Y3Y2Y1Y0时,驱动输出

网友E:
位组合字元件比较指令:M3M2M1M0组成的四位二进制数与Y3Y2Y1Y0组成的四位二进制数比较,
当M3M2M1M0>Y3Y2Y1Y0时,驱动输出,按8421计算数值
秦汉

网友F:
位元件M0,M1,M2,M3分别大于Y0,Y1,Y2,Y3的情况下,该处接通。

网友G:
如果知道二进制的话就很好理解

网友H:
已经有很多解释了
LD> K1M0 K1Y0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