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E700变频器通讯控制怎么做

楼主(2011-06-06):
三菱PLC与E700变频器通讯控制怎么做

网友A:
很难说得清哦~ 这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哦~~ 去下个案例看看~

网友B:
用数模转换模块或者直接通信,如cc-link等

网友C:
在变频器的使用手册里有些设置,如果是模拟量通讯PLC还要写入程序

网友D:
用rs485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