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我公司的一台自动化产线,用的是西门子200,214的PLC,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启动打在关的位置,急停拍下设备仍能自动运行(自动运行的条件是启动开,急停未拍下)。PLC没有指示输入,监控中显示这两个点是有效的。
2,设备停止运行时,晃动PLC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的一些输出点会闪烁并有输出。
请教各位高手,这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先谢过各位了!

补充说明,在排查中,虽然启动和急停无效但是监控中显示对应的点还是有效的,启动和停止的点在扩展模块上,会不会是模块连接线的问题呢?

网友A:
查问题应遵循先软后硬的原则 ,最好把程序上传,看看程序上编写得是否有缺陷。然后再查一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

楼主:
补充说明,在排查中,虽然启动和急停无效但是监控中显示对应的点还是有效的,启动和停止的点在扩展模块上,会不会是模块连接线的问题呢?

网友C:
典型的接触不良

网友D:
接触不好混了口令性很大,还有你可以将那2个I点的线拆除再监控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扩展模块的连接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