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文本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三菱 F920GOT-BBD5-K-C 文本中的“m"软元件按钮开关,为何按下时,PLC没反应?

网友A:
检查两者的程序是否下载成功,两者通讯是否正常,软元件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程序每个扫描周期都把你人机给复位了,你的命令有可能没有用了,看看你的程序多尼所操作的M有影响不

楼主:
这本身是一台自动送料机(旧机),现在不能自动运行,当文本中的m能闭合的话,就能自动运行。

楼主:
x002 为手,自动转换。
y3 为启动中间继电器。
只有m30 或m35 闭合才能运行,问题是怎么搞它都不闭合。

网友C:
有可能M30或m35被其它占用,或被复位,记住,程序是复位优先,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秦汉

网友D:
监控看看plc的点工作了吗?

楼主:
没有监控它,如果把plc与文本的电缆拔掉,插上plc与电脑的电缆线,那文本中的m位开关可以用仿真启动它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监控它,如果把plc与文本的电缆拔掉,插上plc与电脑的电缆线,那文本中的m位开关可以用仿真启动它吧?
可以这样做---用ALT+1键启动强制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此问题已解决。属于设置错误引起。

网友F:
可以重新做一个新工程试一下,看在新的工程里能否正常。这种情况往往是双线圈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被复位(重点查批复位)。

网友G:
检查PLC程序 是否有复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