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1-06-06):
FX的开关电源坏了 我想问一下普通的电解电容能不能用音频专用电解电容来代用。耐压和VF和温度一样 好代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说的一样。一般来说,音频电容比普通电容效果要好。

网友B:
只要参数相同就可以

网友C:
是呀!只要容量和耐压相同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