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75模块设置软件QP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06-07):
我这PLC是Q02的CPU,用的是QD75D4的定位模块,然后我想用QP去读取定位模块里面的参数,但是打开QP软件里面的连线模式全都是灰色的,就是不能使用。我用的是RS232的串口,我也是第一次用QP软件,所以也不明白,是不是还有哪里要设置啊?该怎么设置呢?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要先建立工程,选择模块,之后,你说的在线那些就可以了,设定通讯路径等等。。。。。

网友B:
建議樓主先看看軟體操作手冊
呵呵,我看过了,但是看的不太明白,所以想找师傅们问问。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C:
楼主:能将你用的QP发给我一份吗,我正在找这个,谢谢
qianyx2004@sina.com

网友D:
新建一个工程,再连接。读取模块。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