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发脉冲的开关,当物体感应到的时候只发一个脉冲信号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6-07):
寻找一种发脉冲的开关 ,当物体感应到的时候只发一个脉冲信号 是什么型号 谢谢帮助
其他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发一个脉冲信号,让继电器得电就行了,我是让它代替按钮,因为是继电器电路,莫有PLC。不知用电子元件能否代替,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没听说过,如果有这种东东,我有两个疑问,怎么保证这个脉冲在路上不会遗失?他的有效连接距离又是多少?

网友B:
没听说过,貌似有人提高过上升沿继电器,不知道合适不。
说说你的想法吧,这个要求很奇怪,可能用其他方法代替吧。脉宽多少?频率多高?具体点....

网友C:
位移传感起

网友D:
KEYENCE V21光纖放大器有有這個功能,ON的時間還可自行設定.

网友E:
如果是接到PLC上用,没必要,PLC有上升沿脉冲指令

网友F:
和五楼同感

网友G:
多加个计时器就好了

楼主:
其他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发一个脉冲信号,让继电器得电就行了,我是让它代替按钮,因为是继电器电路,莫有PLC。不知用电子元件能否代替,希望知道的大虾能指点下。

网友H:
物体是金属(电感式接近开关)还是非金属(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I:
SUNX FX301光线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J:
那你就自己做个继电器电路好了,传感器信号检测到有物体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自锁后切断输出信号,这样不就找到了你要的信号了吗
问题是物体是一直在检测,摸法切断自锁电路,你感觉行的通就上张图吧

网友K:
取传感器开关信号,用电解电容送给继电器,如果直流工作电压50V以下,电容哟10微法。

网友L:
五楼说的好!
寻找一种发脉冲的开关,当物体感应到的时候只发一个脉冲信号 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