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大家好,plc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带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看过有些设备用过,只要PLC输出电流能推动发光管就可以

网友B:
必须要匹配才可以,否则需要中继

楼主:
因为我是做PID控制,所以中继不太适合,我想问一下频繁通断对PLC输出有没有影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频繁通断对PLC输出有没有影响
如果是晶体管的PLC频繁通断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就是为频繁通断而产生的!!

网友D:
可以因为它就是为频繁通断而产生的

楼主:
那应该不会烧坏输出触点吧3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一般需要模拟量控制,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自带模拟量输出的话是可以的,否则,固态继电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一般的PLC是不带模拟量输出的,所以不能直接控制PLC;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话,就需要附加温度控制模块获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F:
当然可以啊,用固态的就是能快速响应,同时可以提高负载能力!
QQ3213555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一般需要模拟量控制,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自带模拟量输出的话是可以的,否则,固态继电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一般的PLC是不带模拟量输出的,所以不能直接控制PLC;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话,就需要附加温度控制模块获模拟量输出模块。

我觉得说得没有道理,没有理解到什么是固态继电器!
  • 下载积分:+1(dl2006)
  • QQ32135553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一般需要模拟量控制,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自带模拟量输出的话是可以的,否则,固态继电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一般的PLC是不带模拟量输出的,所以不能直接控制PLC;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话,就需要附加温度控制模块获模拟量输出模块。

    欧姆龙CP1H-XA型PLC自带模拟输入输出

网友H:
z楼猪,看看手册,PLC的手册上会说单点输出电流和最大输出电流,ssr也有驱动电流这个参数,两者匹配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一般需要模拟量控制,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自带模拟量输出的话是可以的,否则,固态继电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一般的PLC是不带模拟量输出的,所以不能直接控制PLC;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话,就需要附加温度控制模块获模拟量输出模块。

这位朋友没有搞明白固态继电器(SSR)和固态调压器(SCR)的区别啊!用PLC晶体管输出带固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3(dl2006)

网友J:
    我做温度控制就是晶体管PLC+SSR
    皖虎

网友K:
    九楼说的对,作温控PID频繁输出。

网友L:
    固继是电压控制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一般不这样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问一下对PLC输出点有没有电流上的冲击

网友M:
    看你的固态继电器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还有电压是不是合适!

网友A:
    版主不是说了,MT 输出0.5A ,,MR输出 2A。自己对比固态继电器驱动电流

网友N:
    plc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带固态继电器,注意晶体管是PNP的还是NPN的,所加直流电源不同

网友O:
    绝对没问题,固态继电器你要选直流控制的,我用PLC控制固态,这个固态继电器再控制加热,

网友F:
    有的朋友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固态继电器,如果真的了解了就不会在PLC的输出上担心能否驱动固态继电器了!
    QQ32135553

网友P:
    可以直接控制的。只要不是调压的固态都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这位朋友没有搞明白固态继电器(SSR)和固态调压器(SCR)的区别啊!用PLC晶体管输出带固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R:
固态继电器肯定要用的,频率高没问题,不会对输出点有影响,

网友S:
菜鸟多,高手也多。
下载积分:+2(lu831226) 确实如此!!深有同感

网友T:
可以的,相关参数要匹配

网友U:
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V:
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的话,关断是个问题,用直流触发。

网友W:
应该可以的把,只要匹配就可以的。下次试试看

网友X:
是可以的

网友Y:
可以用的,我就是用温控PID控制带固态继电器的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