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X40的反应频率

楼主(2011-06-07):
现在有个项目,QX40的输入点接个编码器,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80PPR,转速为5r/min,请教我可以这样接吗?考虑到成本就不想考虑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恐怕不行,计算一下大概要50脉冲/秒,反应来不及,会丢秒冲。
下载积分:+1(扬宇)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用QX40-S1
下载积分:+1(扬宇)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可以这样试试:QX40 在IO设置中默认响应时间是10ms,改成最小1ms。
这个改的软件滤波的参数,理论上可以接收500HZ的信号。但是输入模块硬件应该也有相应延时来滤除杂波的。
所以估计不行,特别是启动和停止瞬间的信号闪烁。
下载积分:+1(扬宇) 热心助人

网友D:
180X5/60=15
每秒15个脉冲!你可以试一下!个人理解应该可以的!
下载积分:+1(扬宇)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