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刷不上程序了。。。。

楼主(2011-06-07):
通讯端口侦测侦测不过去,设置都没问题,换了个PLC就能刷上,难道是PLC坏了?????

网友A:
自然是PLC坏啦,或者PLC的通讯端口的参数被修改了。
应该是232口坏了

网友B:
支持一楼,谢谢楼主
非常有素质的观众

网友C:
看看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D:
一楼有理,我遇到过,不知道怎么点了一下,改了通讯口参数,改回来就好了。不行就对着datesheet看看,照着检查下参数。

网友E:
应该是通讯口问题,要么是PLC本体信息被改过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的接口坏了

楼主:
参数改了不是可以侦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