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1-06-07):
同一台电脑,同一根编程线USB-SC09,6台FX1S有5台读写正常,一台出现“连接了与MELSOFT系列不兼容的设备……<ES:01802064>,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拿到假的了

楼主:
可同事又能连接,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同事的软件和你的是一个版本的么?

网友C:
同事的软件和你的bu是一个版本
秦汉

网友D:
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