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有没有哪位仁兄用过变频器E700带单相的电机.我现在用的会出现欠相保护;想把欠相保护功能去掉.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用过的或知道的请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都没有用过吗?都不知道啊?
哪位高脚能说说看!!!!!!

网友A:
用单相电源倒是可以,不过没用过单相负载的

楼主:
昨晚到现场想试机的.结果停电了.!仍然等待高脚解答

网友B:
如果把输入电源和输出电源缺相保护功能去掉,这台变频器可能没有人敢用了,如果一定要用变频调速的话,老兄为何不用三相电机?
输入是单相220V的.输出是三相220V的,现在只想把输出缺相保护去掉.为什么不用三相电机是因为不是新做的机.是在现有设备是改造的.并且是利用现有的变频器.你说的这么危险;那它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C:
危险!  三菱所有的变频器都只能带三相异步电机
你说的对.三菱的变频器是都带三相的!
但你说的危险?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变频器显示ELF---出力欠相.我想屏蔽掉这一功能.因为我需要的不是三相就不是缺相.个人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求解!!!

网友C:
危险就是长相缺相运行,IGBT可能会坏掉,对于E700小型变频器来说,IGBT坏了就等于报废了。
  • 下载积分:+2(艾礼富)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谢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我想问你,你单相电机怎么接到变频器上的?
    如果是还使用电容,就两根线接到变频器上,肯定会报错。
    其实可以不用电容器,将电机的主副绕组串联,这样就有三个线头,将这三个线头接到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端子上,基本变频器就不会报错,而且电机可以转的很好。当然这个我是松下的变频器用过,三菱的没试过。你试试。
    我这个电机是没有电容的.
    如有用到电容的是可以这样子做的.谢谢!

网友E:
    E700能用单相电机吗?
    ???????????????
    不知道的别在这叫

网友F:
    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变频器的电源是3P380V的还是2P/3P220V?如果是3P220V的话就可以用单相220输入,任接两根输出电源就OK了,3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大把,两相380的电机我们地球人大概还没有发明吧,不知道火星有没有?
    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