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工控机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请各位指教!!!
一台工控机和十几台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PLC配有通讯模块),应该可以实现的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 连接时是怎么连接的,是不是有一头插工控机端,令一头分了很多可以插到各个PLC通讯模块上.
2.如果工控机的软件用组态王,因为每台PLC程序一样,在读取和写入数据时是不是可以定义通讯地址,具体怎么定义.
小弟不太明白,请多指教.

网友A:
1、请你查看S7-200的选型手册,后面有附图。
2、每台通讯对象均会分配站地址,就如同你家的门牌号码确保了邮递员的投递正确。

网友B:
1. 用RS485协议,工控机那边需要一个RS485转换装置(卡或者转换插头);
2. 连接时请参考PLC上的RS485连接方法,与你说的方法差不多吧;
3. 需要用编程软件先对每台PLC编好地址,发送命令时,指定地址即可。

网友C:
工控机使用MODBUS协议,硬件连接上,工控机与PLC之间使用RS232C转RS485转接模块,
各PLC连接到RS485网络上(就4根线)

楼主:
谢谢各位,
通讯模块是EM277(-DP模块)
这样的话就要profibus网络,要用串行I/O总线,工控机加一个卡
是不是有些组态软件不支持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