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三菱编程器

楼主(2011-06-07):
各位师傅好!老师好! 我这边有一个手持三菱编程器,现在连到PLC上面有电源信号,屏幕亮就是不显示是怎么回事????我正想需要用,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FX-20P

网友B:
你会用手持编程器吗?

网友C:
编程器坏了。好的联上会亮的

网友C:
15281458958。我手上有一个好的。

网友D:
丢了算了,这种破烂货还拿出来弄,SB

网友E:
编程器坏了 换电脑吧

网友F:
把连接线换一个好的试一下,

网友G:
买一根线把连接线换了

网友H:
那玩意还真不会摆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