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位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威伦触摸屏位指示灯,我想一个显示在X0断开时亮,一个X0接通时亮,这样该怎么做啊,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有哪位大哥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不行的话,在程序里边转换下不好了,还非要用触摸屏的这功能。

网友B:
刚接触,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位状态设置时不是有一个取反向的选项吗?够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