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懂的进来,小女子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6-07):
是这样的,我现在使用西门子MM420的变频器,PLC是OMRON的,主要是控制变频电机,用了0-10V的模拟量(AIN+ AIN-),还有正转,反转,最后就是个报警(RL1—B RL1-C),我需要那些设置参数呢?有知道的希望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请看MANUAL ,如果不走网络的话,那是最基本的应用,端口接线,电机信息的写入,控制方式的更改。MANUAL 应该有样例的

网友B:
都不用设定的呀,!莫认的参数就是0~10V控制

网友C:
P0700=2
P0701=1
P0702=2
P0703=3
P0731=52.3
P1000=2
P1080=0
P1802=50
P1300=0
你好 感觉你对这个很熟悉呢,可以交个朋友吗? 加QQ 306462145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D:
如果不做通讯,是很简单的 ,把驱动参数设置一下就OK,如果用USS协议通讯 则麻烦些

网友E:
大哥ORMON有USS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哥ORMON有USS协议?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F:
USS西门子专用的,,欧姆龙哪有,,,

网友G:
UUS协议是西门子的,,不过直接程序写一个不就完了,哪个牌子的PLC也能实现啊,只要有RS485接口就行。

网友H:
其实是不想进来的,动不动就小女子,你去找本参考书看下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网友I:
应该很简单啊,不过要先自整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