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老板让我买个PLC用用,让产品有些卖点,除了价格上有区别,技术性能上不太清楚,请各位知情的师傅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清楚用它去完成哪些动作,如果只是一些顺控程序,那就没有区别,指令的区别太多,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查一下手册

网友B:
让产品有些卖点,选3U吧

网友C:
这事也老板做主?

网友D:
一般的单机设备用小型的PLC都可以胜任。三菱可选:FX1S,1N,2N。个人认为FX3U系列更适合做简单的运动控制。
西门子可选S7 200系列或LOGO
国产的很多都可以选择。
永宏,台达,南大傲拓,丰炜,正航,信捷。太多了
越冷门的PLC越不容易破解。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要卖点,还是选3U吧,暂时也不容易被破解。
QQ:532904130

网友F:
不差钱就买3U吧。

网友G:
3U价格最贵,程序加密后也不容易解。1S.2N要求不高可以选用,物美价廉

楼主:
环形的是传送链,矩形就在这上面走的,圆是喷头,来回绕,两头到达竖线的地方不要喷,只需要喷两条竖线之内的,不知道哪样设计好,PLC是三菱FX2N的,要装几个行程开关???急急急!!!!

楼主:
图,刚忘了上传
附件: Drawing1.rar (11 K) 下载次数:19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单机设备用小型的PLC都可以胜任。三菱可选:FX1S,1N,2N。个人认为FX3U系列更适合做简单的运动控制。
西门子可选S7 200系列或LOGO
国产的很多都可以选择。
永宏,台达,南大傲拓,丰炜,正航,信捷。太多了
越冷门的PLC越不容易破解。

网友I:
一般来说推陈出新,新的性能要好些,价格也更贵

网友J:
唉!你基础没有搞好就来上plc 了,先把你的控制方案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