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高手Proface配方画面怎么做

楼主(2011-06-07):
请教高手Proface配方画面怎么做。或者谁可以发份使用手册看看

网友A:
正好以前用过,给你一个样例和说明看看
配方(窗口画面)(中文版)t_g_03_recipe_cn.rar

网友B:
使用CF卡操作函数,可以从PLC中读取自由格式的CSV数据,反之也可以将此类数据写入PLC。
描述:用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