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称重配料系统干拢

楼主(2011-06-07):
本人现在做一称重配料项目有三种液体三种粉体,液体一个称重传感器,粉体一个称重传感器,传感器是MV信号,通过变送器转换成4-20MA然后进入三菱模拟量模块,现在是不开变频器时,有零点几公斤的波动,一开变频器就有7到8公斤的波动,传感器的线也是屏BI线,接地也没有作用,希望兄弟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克服这种干拢,对于变频器干拢我现在可是怕了

网友A:
1.变频器线隔离布置
2.信号屏蔽线两端分别接到传感器激励电源的地上
3.程序里加数字滤波
这是我以前做项目时使用的方案,信号基本就在2个数字量内波动了

网友B:
呵呵,朋友有点难度

网友C:
学习啦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D:
电源纹波没有处理好!

网友E:
重新用法码校正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F:
学习了,还是要理论加实践。

楼主:
多谢以上朋友的见意,我用的是A系列的PLC,可是变频是经常性启动停止的,你不可能在计量的过程,如果变频起动,你又进行一次清零吧,现在这个问题这么长时间,到目前还是令我头疼不已的问题,还是望朋友多提意见

网友G:
称重系统电源与变频器电源分开安装

网友H:
给变频器输入输出都加电抗器试试

网友I:
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秦汉

网友J:
呵,朋友有点难度

网友K:
1变频器输出用屏蔽线;
2 AD接105电容

网友L:
称重模块套磁性环,将控制线与变频器部分分开布线,间距至少300MM,D类接地

网友M:
变频器滤波参数调低些 干扰会有所减轻

网友M:
变频器载波频率参数调低些 干扰会有所减轻

楼主(2011-10-11):
多谢朋友们的关心,这个问题把我搞得要死,后来我通过延长称重模块的信号线,完全和变频器隔了几十米,这个问题总算了解决了!

网友N:
最好用称重显示器与之通信,之前我也用变送器做过饲料行业的自动配料系统,效果不理想。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是有道理的。

网友O:
将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 ;称重仪表质量不行;电源上采取隔离措施;

网友P:
兄弟,你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要用屏蔽线,电机和屏蔽线要可靠接地。

网友Q:
直接用称重仪表功能强,稳定性高

网友R(2012-02-21):
我经常碰到这问题,我解决的方法是在传感器的信号线并联一个电容接在变送器输入端,电容型号16-25V470-1000UF,传感器接地线不要接地,如还漂,接地线那就接开关电源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