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信问题,那位大龙虾来瞅瞅

楼主(2011-06-07):
PLC里面的RS232不加通信模块,只写段通信程序能和RS422通信吗?在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要自己写通信程序

网友A:
三菱如果是FX是没有232口的,只有422口,而且RS指令必须通过扩展口才能用,不加通讯块,除了能和上位机(电脑,触摸屏)通讯外,不能和其他通讯。

楼主:
楼上的大哥说得太好了

网友B:
如果要做上位机软件可以不用加模块.!

网友C: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