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1-06-07):
怎样区分光电开关是PNP还是NPN,有什么简单易懂的测试方法?PNP型和NPN型怎样相互转换?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量一下输出端的对地电压,高电平就是PNP,低电平就是NPN,转换吗可以用个中继转一下,或者用个电阻信号取反

网友B:
可以理解成三极管的NPN和PNP。
饿米豆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成三极管的NPN和PNP。
赞成!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你说的应当是直流光电开关,一般正极线色是棕色,负极是蓝色,输出出是黑色,光电开关上一般都有图,如果没有的话,你给光电开关同一个24VDC电压,极性别接错,然后感应光电让她工作,然后用万用表一端接黑色输出线,另一端分别和正极,负极接触测量,如果显示有电压24DC,你看你的表笔的线色或显示就可以判断是PNP还是NPN了最好用数字万用表,NPN就是黑线是负极输出,PNP就是黑线正极输出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光电啊?我现在用的好像都有4根线的,有些是五根线的。根本不存在电平问题,就看你怎么接线罢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奥托尼克斯的是是四根线,棕色是正蓝色是负。黑色接PLC的输入白的接公共端。就OK了

网友G: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H:
这样的问题伙碰到过.
一般你仔细看光电开光身上的接线示意图就懂了.!

网友H:
我现在用的这种光电是.
棕色24V
蓝色0V
黑色NPN
白色PNP

网友I:
上边不是写着么,还有图吗,

网友J:
8楼说的是继电器输出的,Autonics也有晶体管输出的,那就就为棕正、兰负,黑NPN,白PNP。至于其它高档品牌的,一般三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