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模切印刷怎么实现圆压圆两个模切刀同步套切

楼主(2011-06-08):
模切印刷怎么实现圆压圆两个模切刀同步套切,机械同步精准度不够,想用个什么传感器做检测做补偿,在线等待,QQ370200991
皖虎

网友A:
是说印刷与模切同步吗?
皖虎

网友A:
你的圆压圆模切有两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印刷与模切同步吗?
是两个模切同步,两组,精度要求很高,第一个模切出来的标签走到第2个模切的时候位置要正好,精度也很高。有什么办法最好把第2个模切做成自动调整的?
皖虎

网友A:
驱动电机什么方式控制,两组间用齿轮联动还是独立的电机控制,相位箱高-----,如果机械定位精度高,不需要运行中自动调,作手动调,试样,有编码器作指示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