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正余弦函数问题

楼主(2011-06-08):
各位大佬:请问一个角度计算问题,我用了浮点数正弦算法,在线监控看到数据,但怎样把这个浮点数转换到我们平时不用浮点数的计算里面。帮帮忙啊,最好写一个程式,多谢了,QQ.723248884

楼主:
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啊,多谢。。

网友A:
求问么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样子,看到现在连个机型我都没有看出来

网友B:
呵呵,我也正在学习当中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CP1H40XA的。

楼主:
就是输入一个角度值和斜边长,求直角边两条边长,直角边数值是浮点的,怎样把它转变常用的运算中去,谢谢。

网友C:
什么叫常用的运算?常用运算也有浮点的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入一个角度值和斜边长,求直角边两条边长,直角边数值是浮点的,怎样把它转变常用的运算中去,谢谢。
常用运算你是指将浮点数转换为BIN?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使用:FIX 32位浮点数转换为16位BIN
FIXD 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BIN

楼主:
平时用的四则运算有浮点吗,老大。

楼主:
当时也试过了,还是显示不出来,是不是还要其它方法读出来。

楼主:
我现在是要输入一个角度和斜边,自动定位到两个直角边的位置,在正弦里看得到数值,是对的,要转换到不用浮点的四则运算中来。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