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个温控方面难题

楼主(2011-06-08):
有套温控设备,是用RKC的温控模块控制。现在模块检测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出现明显的差异。偏差的大小各部相同,有的相差几度有的相差几十度,这样给生产工艺照成了很大的影响。模块探头是压簧式的K型热电偶,我试过单独拉一条线直接接到模块上温度显示和原来的差别不大,单独用一个温控表检测这个温度差别也不大。现在我怀疑是热电偶接地影响。但公司说要把这个模块全部改成温控表的说方便调。我不知道有这个必要吗?现在大家用的绝缘热电偶比较好的牌子有哪些,介绍一下!我想换一批热电偶试试

网友A:
误差大肯定是干扰。

网友B:
超光的还可以。

网友C:
不需要换一批热电偶吧,调下参数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可以把。偏差温度调一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偏差的温度太大,并且偏差的温度大小会变化。

皖虎

网友E:
要看一下热电偶到接口的引线,一定要补偿线。

网友F:
吧模块返厂校准试试呢??
以前我们这也出现过这情况,校准之后就好了

网友G:
必须使用补偿导线

网友H:
热电偶是要用补偿导线的而不是一般的电缆线

网友I:
补偿导线一定要合格

网友I:
拿一个吹风机吹一下在用热电偶的冷端温度变化大补偿有问题

网友J:
很简单,换个E型热电偶试试看不就知道了,E型和K型的相差50度上下

网友K:
自整定下吧

网友L:
用温度模块,传感器最好屏蔽电缆连接,屏蔽线必须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