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写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用触摸屏写入数据写入到保持数据寄存器D200,用M8000再乘以10放入停电不保持的寄存器D0,用D0作为T0的数值,如果停电再启动触摸屏和PLC,先输入D200的数值会改变吗?D0的值为改变吗?

网友A:
用M8000的常开触点,再乘以10放入停电不保持的寄存器D0
用M8000的常开点输入数值X10传输到保持存储器,再开机数值会变吗?因为我只是在模拟时试过,不能保持,实际中会保持吗?
QQ:532904130

网友B:
这个看你程序顺序了,最好是时间继电器在运算的下面,不会影响你的使用的,只要第一个扫描周期过后你的什么值都恢复到你想要的,
用M8000的常开点输入数值X10传输到保持存储器,再开机数值会变吗?因为我只是在模拟时试过,不能保持,实际中会保持吗?

网友C:
"用M8000再乘以10放入停电不保持的寄存器D0"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