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国产工控产品

楼主(2011-06-08):
大家好,我在工厂做设备维护,我们的东西用的都是日本的,有时候坏了买的时候很不方便,就是一些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限位开关
我想请问大火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方便选择国产的这些小的工控产品,

网友A:
什么日本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做的,现在的年青人恨不得把妈妈都换成洋妞。

网友B:
有些你可以买国产的代替啊,只要尺寸,技术参数,动作方式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C:
限位开关这类东西找正泰,德力西就好了。有的东西不一定好替换的话,那只能买日货洛

网友D:
限位开关没有必要买机器原装的,如果安装孔位不同重新打一个也不费事。

网友E:
限位开关容易故障,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开关换成传感器.
买金属传感器把限位开关换了,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F:
楼主问的好我有同感,像传感器国产就没有好的使用时间和大品牌没法比,接触器国产要放大一两个型号。带指示灯的按钮《NP2》正泰的亮度行吗
爱拼才会赢

网友G:
支持国产长城的不错啊
爱拼才会赢 .

网友H:
大多都用国产的代替!日货比较贵!且不一定就好!
现在国货也还行,但要求可靠型高的场合还是首选国外的,个人看法!

网友I:
能国产就国产
拆二代

网友J:
国货要提高品质.符合要求当当然国产.

网友K:
能用国产则用国产,

网友L:
国产的敢用么 一套设备我用了十二个德力西的行程开关  新的就有两个不行  一个是常闭点动作了也不跳 另外一个 接线螺钉滑扣了 就这质量怎么用啊   浪费的时间耽误的事够买多少别的品牌了
不是不支持国货 而是这国货的质量没法让人支持啊
  菜鸟发言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限位开关这类东西找正泰,德力西就好了。有的东西不一定好替换的话,那只能买日货洛

浙江货,人称“浙皮”也!就是一工业垃圾!

网友N(2011-08-05):
哎,国货,让我欢喜让我忧啊,不知如何来评价哦,质量又不好,稍微用多点价格又要涨,TMD不知道那些人脑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