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请帮忙分析一下,YO-Y7 那个会通,按X2 会怎样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如果说X0一直按下X1没有按下,先是Y0亮,然后Y2亮,最终是Y0Y2亮,只要是X1按下时,所有都不亮。X2没有影响两灭

网友B:
引用楼主leiguosheng于2011-06-08 15:56发表的 各位请分析一下 :
请帮忙分析一下,YO-Y7 那个会通,按X2 会怎样

按X0   Y0会亮,Y1,Y2,Y3位灭
2秒后  Y2亮了,Y0,Y1,Y3位灭
5秒后   Y0,Y2 亮了,Y1,Y3灭
Y4~Y7的亮灭与程序无关

按X1  Y0~Y3灭,同样,Y4~Y7亮灭于程序无关。

按X2,X2 与程序无关。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Y4-Y7跟程序没舍关系。此程序中根本没有涉及。K1Y0,只是表达了Y0-Y1-Y2-Y3.
当X0=1后,Y0立即接通,延时2S后Y2接通,再延时5S后,Y0、Y2同时接通,Y1、Y3在程序中从来不被点亮,始终为0。
如果X0=0,那么所有输出都为0.
当X0=1时,按下X1不松开,Y0-Y3将都为0.如果松开后,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从复上面过程。
X2与程序无关。无论动不运作都不影晌。
题外话:
               如果X0、X1均为1.那么Y1、Y3一直为0,而Y0,Y2会根据扫描周期在0,1的反复。因为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如果接通 X0那么Y0与Y2会因为程序而得电,当扫描到X1后,又会从1转向0.当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后,因为X0=1,会使得Y0,Y2又为1,扫到X1后转0.如此循环往复。不知道分析是否对。如有误导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