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螺杆泵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用变频器带动单螺杆泵的时候,低频时总是带不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来说把“转矩提升”这个参数设置高一点就行一般80%就可以,不能太高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电机过热。
下载积分:+5(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可以选择矢量变频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我用的是欧瑞传动的E-1000变频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是采取1楼的方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D:
恒转矩/矢量输出是一个方法,再不行的话,可能要换变频器了。
螺杆泵的阻力太大了。

楼主:
还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吗?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选择转矩提升看看怎么样 不行的话就要选择矢量型的变频器了进行自学习就OK了啊

网友F:
转矩不够,负载阻力太大了

楼主(2011-07-08):
这个螺杆泵是阻力很大。这个真不好弄。

网友G:
把加速时间 调短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