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请教OMRON MY2NJ中间继电器可以过12V 120A电流么?,
220V,5A的电流是它触点的规格。。

现在手头有个电叉车,叉车电源是个  “电平”,它的规格是12V,120A,   我想用个继电器代替它的按钮。。

请教各位大虾是否可以,谢谢

补充1:谢谢6楼的回答,  叉车原本的控制是一个上升按钮一个下降按钮,上升是就是马达接通,下降是控制电磁阀,,原本的两个按钮都是市面的普通按钮,用MY2NJ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那个120AH我再仔细看下。
不胜感激

补充2:以下是这个叉车的电路图

补充3: 回复25楼,这个手动控制的叉车,我要用它做个自动控制的升降台,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
        请教26楼,看马达的功率就不专业,这个怎么说,那个是马达说明书上的规格

网友A:
肯定不行啊。。。
电流太大了。

网友B:
可以采用交流接触器来做CZ0

网友C:
简直是异想天开.

网友D:
唉,还好我的同事不是你

网友E:
想知道,请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F:
楼主,你的提问有问题。
1.电瓶-----是一个电源,电路中的电流不是光电源就能决定的,所以你说12V,120A本身就有问题。我想你看见的应该是12V, 120AH,AH是电池的容量单位,表示按120A的电流负载给电池放电可以使用1个小时。
2.叉车里的电瓶不应该只是一个电瓶,应该是几组串联的,我公司里的就是18组串联的,电压220V,工作时电流虽然也很大,但远没到达120A这个规模,当然如果用你所得继电器去担任主电路的肯定不行的。
仔细看下你的叉车理解清楚了,重新提问吧。

网友G:
MY-2NJ只能到5A

网友H:
六楼说的对。。。。。。。。。。。。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I:
6楼的太专业了····

12V·呵呵··难道叉车的马达额定电压是12V的?、?////?

行业里的叉车好像还没有那款的!!!

网友J:
120A电流的电瓶.?
那是神马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6楼的太专业了····
12V·呵呵··难道叉车的马达额定电压是12V的?、?////?
行业里的叉车好像还没有那款的!!!
有的我们公司就有一辆手动+电动的叉车是一个12V/120AH的蓄电池带动的,里面有两个电机一个是电液压泵另外个是带动轮子的,主回路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不过楼主的想法确实过于简单了,楼主是不是这么算了220*5=12*120如果是这样算了那我就不发言了自己去试试,损失也就二三十RMB(貌似那辆叉车工作电流也不是很大)。

网友L:
顶六楼的,工作经验不是人能想像的,太神了!!!

网友M:
这里高手还是多

网友N:
电机电流要是有120A的话不知道那蓄电池有多少AH?

网友O:
这么大电流当然不可以,不过你说是代替按钮,应该是控制部分吧,因为一般按钮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的,应该首先弄清楚是用在哪部分电路中

网友P:
6楼理论哥,狠强

楼主:
谢谢6楼的回答, 叉车原本的控制是一个上升按钮一个下降按钮,上升是就是马达接通,下降是控制电磁阀,,原本的两个按钮都是市面的普通按钮,用MY2NJ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那个120AH我再仔细看下。
不胜感激

网友Q:
不行。但是有一种继电器可以代替。发电机上也有这种。

网友R:
楼主说的没错,有12V的电瓶叉车,也有48V的电瓶叉车,关于这个接触器也没错,控制电压是12V触点电流有100多A,一般这种电瓶叉车用3-4个,一个总电源,一个升高,一个前进一个后退,有的电瓶叉车还有高低档,这种继电器故障一般触点烧坏,在一个是吸合上断电后不会断开,如果不换电路电线就会烧断,要及时断电 。如需要帮助站内发信息

网友S:
支持六楼。我猜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T:
用中间继电器代SB1,完全可以.但是有意义吗?你又用什么控制中间继电器呢?用SB3?还得用SB1吧。没事干还找麻烦。

网友U:
请大家看看他的马达的功率就知道了。提问的太不专业了。建议好好看看,想明白再提问

网友V: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中间继电器能通过120A电流的。

网友W:
当然不行 你要从小学一年级学起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