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注解问题

楼主(2011-06-08):
求给位大侠三菱程序注解乱码怎样解决

网友A:
可能原程序是在日文操作系统下编辑的,那就必须用日文系统打开,但显示的会是日文注释。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下个南极星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北极星可以么?

网友D:
你用的是三菱FX2N编程吧,应该是删掉控制面板—字体下的两个日文文字符。在纯DOS下才能删掉。你搜索一下,网上有方法。

网友E:
引用楼主yumieng于2011-06-08 23:16发表的 三菱程序注解问题 :
求给位大侠三菱程序注解乱码怎样解决
用Microsoft AppLocale这个软件打开GPPW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F:
软件版本的问题。帖子上有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