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LC触点问题

楼主(2011-06-09):
现在有一台FX2N-128MRPLC,出现一个问题,当PLC送上电就有一个点自动闭合,但是上面的指示灯不亮,如果把PLC打到停止状态也是闭合的,把电停了,当电源指示消失的那一刻那个触点就断开了,PLC是用触摸屏控制的,如果按触摸屏上的那个开按钮那触点还是闭合指示灯亮,按触摸屏关按钮指示灯熄灭但那触点还是闭合。程序是没问题的,问设计程序的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情况?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指示灯不亮就不会有输出,除非是触点粘死,你说的这种情况就用代替法换一台试一下看是不是PLC机的问题
爱拼才会赢

网友B:
應該是硬件問題
爱拼才会赢 .

网友C:
可以把程序清空试下!

网友D:
应该是触点烧死了

楼主:
触点如果烧死的话我把电源关了应该还是通的啊
可是我用表测没电了就断开了

网友E:
應該是硬件問題

网友F:
(当电源指示消失的那一刻那个触点就断开了)
经分析,应该是PLC内部有一个为此小型继电器供电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E:
将输出点改一下,试后便知。

网友G:
是不是内部特殊继电器动作驱动了Y

网友H:
應該是硬件問題
秦汉

网友I:
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J:
多数是硬件問題

网友J:
我看是硬件问题

网友K:
同意7楼的分析,继电器本身是好的,驱动它的三极管可能击穿了

网友L:
清除一下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