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进制转2进制怎么转

楼主(2011-06-09):
8进制转2进制怎么转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一位一位取出来,
一位拉成3位:
0 -- 000
1 -- 001
2 -- 010
3 -- 011
4 -- 100
5 -- 101
6 -- 110
7 -- 111
========
例如:127
1 拉成 001
2拉成 010
7 拉成 111
连起来:001 010 111

网友B:
搞不懂位权,看一下我刚才回你的10-2转换,用电脑里的计算器

网友C:
怎么就没看到你问8进制转16进制啦 或者10进制转16进制啦,答案我就不说了一楼正解。

网友D:
1楼答非所问,你所给出的是十进制常数变2进制吧。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F:
楼猪,你直接WIN开始键 附件 计算器 然后改成科学计算器模式,先点到8进制里面,输入数字,然后切换到2进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都是用软件自己转,方便
自学

网友H:
1楼的 数字表示 是 正确 但。。。。。。
现在 都 是 软件 内部 自己转换完成 不知 楼主 ???

网友I:
8进制转2进制的转换很简单你可以把十进制作为过渡就可以了,举例/:八进制数2017转化为地十进制数为7+8X1+8X8X0+8X8X8X2=527;527 转化为二进制数1000001111就好了
秦汉

网友J:
BCD 码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