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直流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1-06-09):
公司有 一台60kw直流电机,运行中没有过载,散热风机风量也很足,但是仍旧很热,温度大约在70度左右,是和原因,请教各位了

网友A:
环境温度高吗?

网友A:
是不是转子、定子内部的灰尘多了影响散热。另外再检查电源的交流成分。

网友B:
那一般运行情况下正常是多少度阿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检查励磁控制,可能是电流偏大。直流电机,励磁的冷态和热态的阻值是有差别的。

楼主:
请叫4楼主,励磁电流是590控制的。应该很稳定的,为何还会电流偏大,另外冷态和热台阻值如何测出,请教了

楼主:
一般情况下,温度50度左右吧,环境温度30度左右,内部转子钉子经常清扫,无集尘现象,但是吹出的风很热,怎样解决阿

网友D:
是否过载,测一下电压与电流。如本身有调速装置,查查接线是与正确,电源线是否过小。如不超过允许温升(铭牌上有),也就不要放在心上。

网友E(2011-09-28):
检查下电机的绝缘情况,电机起动是否频繁?
还有就是检查碳刷。

网友F:
装个空调。降温

网友G:
感觉应该是励磁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碳刷,有时也会由于励磁轴线不在中心会出现发热严重的问题

网友I:
我这儿有好几台,手都不敢碰,但是都用了10年了,70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J:
关键是看平时的温升是多少,负载电流是多大,比较之后才能说明你现在的温度是否真的高多少,那就要检查电机了。有时温度高于平常值是一个故障预兆。

网友K:
是不是电流大了。。。
技成培训网

网友L:
电流大 吧

网友M:
70度不算高啊,应该没有问题。保持散热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检查励磁控制,可能是电流偏大。直流电机,励磁的冷态和热态的阻值是有差别的。
同意这观点

网友O:
如果电机力矩够的话 试着设小它的励磁电流 温度立马下来

网友O:
有很多电机功率富余量很大 不用满磁都够力 那何不设小它的励磁电流呢

网友P:
感觉负载运行,七十度应该问题不大吧, 必竟热上升度是一定有的,

网友Q:
励磁电流和负载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负载,不是负载有点大就是励磁电流太大了。有风机散热,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R:
碳刷火花大吗?直流电机的中性点对吗?是不是中性点偏移了?校正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