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串口烧坏了

楼主(2011-06-09):
请教高手,前几天在现场调试设备程序的时候,笔记本电池没电了,就在把外接电源插上的瞬间PLC里面响了几声,打开一看主板烧坏了,电脑的串口也坏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见过,或许是碰巧吧!!

网友B:
PLC的接地经过你的适配器连接的笔记本的低形成了回路了。估计电脑和PLC这两个的接地,有一个是负极接地,有一个是正极接地。
为了防止出现情况,我一般是把编程通讯线的屏蔽层或者接地直接断开。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为了安全和抗干扰,我现在的做法是:不能保证接地可靠的情况下,宁可不接地。

网友D:
前几天也是把触摸屏的USB给烧坏了,查了一下原因好象是两者没有同接地或不等电位,我的方法是把两者的地同连在一起、

网友E:
楼上的二位师傅分析的有理,可能是PLC的内部24V电源+24V在设备安装时共地了.

网友F:
我一般全部共负极

网友G(2011-11-07):
很有可以是地线跟哪个P24要么N24短路了,PLC的地有时真不要接的好

网友H:
学习到的新的东西

网友I:
楼主我非常同意11楼的说法,我真的也碰到了
Mr Zhu